音频功放类电路通频带该如何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传统方法是逐点频率测试,频率点之间成等比级数。
另外,还分小信号和大信号。小信号往往输出功率并无要求,例如小于最大不失真功率的十分之一。大信号则要求同时测量失真度,接近满功率输出。
用扫频仪的话,往往扫频仪频率变化范围不能达到三个数量级。

网友A:
用示波器产生变化的频率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产生变化的频率测试吧

你说了与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