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浮点型dsp28335来说,IQmath的意义大不大?

楼主:
求大神讲解一下,IQmath是为了给定点芯片提供快速浮点运算的能力还有那些作用?在浮点芯片中运到到哪些方面有优化程序的作用?

网友A:
IQmath实际兼容了浮点数和定点数,使用IQmath写的代码,可以兼容定点和浮点,代码可以移植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Qmath实际兼容了浮点数和定点数,使用IQmath写的代码,可以兼容定点和浮点,代码可以移植性好。

在支持浮点数的片子上使用IQmath会比本身直接计算浮点数慢一些吧

网友B:
IQmath是专门对定点CPU作浮点运算的库,其中的Q格式是约定的小数点位,并不是IEEE754表示法。

对于有FPU的芯片,不建议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IQmath是专门对定点CPU作浮点运算的库,其中的Q格式是约定的小数点位,并不是IEEE754表示法。

对于有FPU ...

恩恩,对于浮点的片子是不是有个浮点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