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系列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ADS1115的通道选择是怎么控制的啊,用AIN四个引脚怎么学配置呢?ADDR和ALERT/RDY引脚是怎么用的?加参考电压应该怎么加啊?转换之后的数据该怎么算呢?(全都选择默认设置:confige register:0x84和0x83)请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B:
给你个学生时代写的程序吧,用的MSP43016xx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很清楚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啊,手册上有转换的电压范围,但没说转换过来的方法,他的基准电压和参考电压该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学生时代写的程序吧,用的MSP43016xx处理器

谢谢了,前辈,正在看程序中,感觉还是模糊的,AD一直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