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测试,闲得无聊发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其实搞这行,别人一听就摇头,觉得无聊得很,只能靠自己在这看似无聊的工作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请没办法,没兴趣怎么学得下去?

说正题:有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片子ADM706/MAX706/SP706(骨子里面都一样,至于谁抄谁的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电源监控芯片,digikey上才1~4个美元而已,监控一路电源,手动复位,看门狗,然后就没了。功能很一般。有人用过么?不会太简单了用的人不多吧。

说重点,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clock,一个复位计数器,一个看门狗计数器,两个比较器,clock是10K,8个引脚根本就没有时钟管脚,那怎么把内部的10K信号搞出来呢?以下是方法:

1.把MR接地,PFI接地;

2.芯片上电5V;

3.把PFI切换到输入高电平,MR随意,但最好MR拉高;

4.示波器看PFO管脚,OK!10KHz频率出来了

5.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不要整么干,因为频率跑到外面了,所以里面的狗和复位,都不好使了。

That's all !碎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小心测过类似的,
就是测试内部时钟基准的一种手段而已,

网友:
也是一种创新,有想法的同学。

网友A:
这个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一般这种芯片不提供内部电路图吧?楼主这是碰上的?

网友:
这都被楼主鼓捣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芯片不提供内部电路图吧?楼主这是碰上的?

在公司某位大神那里看到的原理图,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没啥值得说的。
还有一些其他高级的测试手段,

网友C:
知道这款芯片,外部看门狗,原来产品出了点故障,想加外部看门狗。但是后来没有用。楼主挺能折腾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这款芯片,外部看门狗,原来产品出了点故障,想加外部看门狗。但是后来没有用。楼主挺能折腾的嘛。:lov ...

哈哈,

网友:
这也行啊,真牛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