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关于TimeA的程序 鼠标一动灯就闪得快

楼主:
写了一个定时器的程序,定时器控制灯的闪烁,遇到了两个问题:
1 只有鼠标动的时候才能按照编程设置的频率闪烁,鼠标停了就会闪的很慢
2 关闭调试软件后就不在闪烁了,偶尔还亮一下,非常没有规律
求大神。。。。。。

网友:
检查时钟

网友A:
鼠标和板子没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和板子没啥关系吧…

按说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发生了,很难理解。

网友B:
时钟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会有什么问题?

果然是时钟的问题,在初始化时钟后,问题解决。但是原来那个现象真的很奇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和鼠标,调试软件没关系,时钟没设置好,或者有错误,所以闪烁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