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串口通信

楼主:
今天用5529的串口来调GY-26电子罗盘,发送数据没问题,接收数据的话就会出现溢出错误

usart.

usart.

网友A:
额,这个描述有点简单了吧。。。你考虑下用官方的例子试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B:
没人有心情帮你看寄存器配置的…
想解决问题,请先准确详细描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有心情帮你看寄存器配置的…
想解决问题,请先准确详细描述问题!

不好意思,自己刚学,5529,也确实有点急躁,问题解决了,在按键中断中又调用了串口程序,串口接收中断不能得到及时响应才有了这情况、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描述有点简单了吧。。。你考虑下用官方的例子试试?

哎,一直在看例子,写代码,调不出来,有点急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描述有点简单了吧。。。你考虑下用官方的例子试试?

现在问题解决了,串口中断被嵌套了,按键占用了接收中断响应。才发生 了这情况

网友C:
楼主 可以给写5529的例程吗? 比如你控制外设的spi 还有i2c通讯相关的   我最近调这个一直调不出来

网友D:
楼主的5529的串口驱动直接通过CCS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可以给写5529的例程吗? 比如你控制外设的spi 还有i2c通讯相关的   我最近调这个一直调不出来

可以用库函数实现,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5529的串口驱动直接通过CCS实现的吗?

恩,是滴,用库函数做的。也可以寄存器写,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