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是开关电源耐压的改进 求助

楼主: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开关电源的方案,输入电压是220V,已经做出来了,原理图如下,但是现在要有一个耐压能力,要求保证输入418V电压,电源不被烧毁。根据现在实物初步测试,接入418V,那个滤波的电解电容马上烧毁(之前选的是400V,22UF的电容,见图EC106),电源就损坏了。现在要求改进方案,确保接入418V电源不损坏,除了更换更高耐压值得电解电容,不知道哪位高手还有其他办法没有??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现在要求改进方案,确保接入418V电源不损坏,除了更换更高耐压值得电解电容,不知道哪位高手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恐怕是没有。
不但该电解电容要更换,你的芯片U102也很可能抗不住这么高电压。

网友:
应该有办法的。

因为工作电压是220V,在418V时,可以不正常工作,但求不会烧坏。

从这个思路来想,过去电视机中就使用过的办法,-----TVS + FUSE

或,TVS 和热敏电阻组合。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芯片电压范围是85~264VAC,好好查查看能不能承受……

网友B:
用双向TVS,让其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电压418V,再配热敏电阻,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办法的。

因为工作电压是220V,在418V时,可以不正常工作,但求不会烧坏。

从这个思路来想,过 ...

你好,可以稍微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向TVS,让其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电压418V,再配热敏电阻,应该可行

你是说用双向TVS接L103和整流桥之间吗??

网友:
用图片来回答你吧。

如果还是不理解 ,那就只有建议你多学学基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图片来回答你吧。

如果还是不理解 ,那就只有建议你多学学基础了。

我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求改进方案,确保接入418V电源不损坏,除了更换更高耐压值得电解电容,不知道哪位高手还有其他办法 ...

U102 sw脚的电压可以最高9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图片来回答你吧。

如果还是不理解 ,那就只有建议你多学学基础了。

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

网友C:
有PTC,在220V输入时,因为TVS没有击穿,流过它的电流相对较小,其电阻值也较小,对后级供电影响小(或可忽略)。

当加418V电压时,TVS(或可控硅)击穿,流经PTC的电流增大,相应地,发热量增加,温度升高,电阻增大。象CRT电视机中的消磁电阻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不再向后级提供电能了。

这样就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02 sw脚的电压可以最高900V

U102的引脚处可不仅仅是直流电源电压,还要加上变压器二次反射到一次的反射电压,再加上漏感储能经RCD缓冲所产生的电压。其中反射电压与你的设计有关,漏感储能所产生的电压则不但与设计有关,更与变压器绕制有关。U102引脚上电压峰值有可能超过二倍电源电压甚至更高。
直流电源电压300V时U102能够正常工作,400V时可未必能够正常工作,很可能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PTC,在220V输入时,因为TVS没有击穿,流过它的电流相对较小,其电阻值也较小,对后级供电影响小(或可忽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图片来回答你吧。

如果还是不理解 ,那就只有建议你多学学基础了。

我对使用TVS的方案表示怀疑,因为PTC是靠温度上升改变其特性的,PTC的热时间常数相当大,换言之动作相当缓慢。很可能PTC尚未动作TVS已经损坏。
使用晶闸管的方案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晶闸管一旦被触发其压降很小,不会烧毁。但需要考虑晶闸管触发导通时是否能够承受电容的放电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对使用TVS的方案表示怀疑,因为PTC是靠温度上升改变其特性的,PTC的热时间常数相当大,换言之动作相当 ...

晶闸管是怎么限呀的?不太明白,求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晶闸管是怎么限呀的?不太明白,求解释一下

8楼dontium已经把图贴出来了。
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dontium已经把图贴出来了。
没有看见?

我不太懂原理呀

网友:
“我不太懂原理呀”
那就先去学习晶闸管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原理呀”
那就先去学习晶闸管工作原理。

我看了    原理明白了   而且看到所有应用电路都是用来做电子开关的,对于这个应用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