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篇破译芯片的文章,里面的die怎么翻译?

楼主:
今天看一篇文章,是破译芯片的,题目是:How to crack open some computer chips and take your own die shots
请问那里的die是什么意思,怎么翻译啊
文章的链接在这里:http://www.extremetech.com/extre ... -your-own-die-shots

再晒写好玩的图片给大家,求大家帮我解答解答

网友:
die
[英][daɪ][美][daɪ]

vt.& vi.死亡,熄灭; 凋零,枯萎; 渴望,盼望;

n.钢型,硬模; 骰子;

die还有模型的意思。。。

网友A:
在芯片行业里die是指的最后封装在封装体里面的芯片(硅片)。

在完整的wafer上是芯片die的重复单元,像方格一样规则的排列。
最后会用金刚石在芯片die与die之间的划片槽(大概100um宽)进行切割,得到一个个的die,就是最后一张图片的整体就叫die,中文名叫啥,还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东西知道

话说国内也有三家专门做芯片开盖,拍照,也就是破译的

网友:
半导体行业中的die就是常说的“裸片”。在硅晶圆上做出的集成电路,经切割后即为裸片,然后再封装成成品IC或者直接封装在PCB上。

网友B:
据说用强酸腐蚀,然后用显微镜拍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用强酸腐蚀,然后用显微镜拍照!

这个“据说”是不靠谱的,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一个字——磨。IC的封装、硅片的厚度都是标准化的,用机器可以高精度的磨去封装,然后再显微照相。多层IC还可以拍完一层磨了再拍,整个底掉……
顺便一说,有些思维比较极端的认为外国人会在芯片里设置“炸弹”,战时一个指令就可以令对方的武器失效,其实,“有关部门”难道还不如那些作抄板假IC的寨寨么?太小看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行业里die是指的最后封装在封装体里面的芯片(硅片)。

在完整的wafer上是芯片die的重复单元,像 ...

谢谢啦,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啦
我现在看到这个词就想管它叫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据说”是不靠谱的,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一个字——磨。IC的封装、硅片的厚度都是标准化的,用机器 ...

chunyang小朋友,我看的这个文章中介绍的就是强酸的方法,全英文,写的是Sulfuric ac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据说”是不靠谱的,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一个字——磨。IC的封装、硅片的厚度都是标准化的,用机器 ...

decap的话其实是需要强酸的(发烟硝酸、硫酸,至于怎么配不清楚),在芯片die的大概位置上方开一个小窗,FIB修改一些电路,然后再去测试。我去做过FIB,磨掉封装不准确,你说的是干开?没了解过,别人给我们做的一般都是用酸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