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532模式配置问题

楼主:
pn532在点对点的应用中,我将它设置成target即从机模式,指令是
00 00 ff 27 d9 d4 8c 00 08 00 12 34 56 40 01 fe a2 a3 a4 a5 a6 a7 c0 c1 c2 c3 c4 c5 c6 c7 ff ff aa 99 88 77 66 55 44 33 22 11 00 00 21 00

。pn532回复给我的只有ACK帧 00 00 FF 00 FF 00

应该回复我的是00 00 FF 14 EC D5 8D 26 11 D4 00 01 FE A2 A3 A4 A5 A6 A7 00 00 00 00 00 00 B9 00,却没有回复,这种情况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A:
用的模块还是ic,不熟悉,要是模块把规格发上来看看
按照规格中的协议发数据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模块还是ic,不熟悉,要是模块把规格发上来看看
按照规格中的协议发数据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用的是风火轮出的一款模块SMARTFLY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使用CC2541+Pn532,通过IIC发送命令,返回的都是0x00,0x08,0x08之类的无意义的信息,你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说了半天,连个手册都没有。。不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使用CC2541+Pn532,通过IIC发送命令,返回的都是0x00,0x08,0x08之类的无意义的信息 ...

我现在弄底层的链路连接。如果pn532能正确接收你的命令返回的首先是ACK帧,看看命令的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连个手册都没有。。不好回答

数据手册在此

PN532C106_Application Note_v1.2.pdf

网友:
您应该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其次了解一下标准帧交互过程

最后注意在操作之前使用最简单的命令测试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其次了解一下标准帧交互过程

最后注意在操作之前使用最简单的命令测试 ...

我第一次搞NFC没什么头绪,非常感谢指点,有理解不了的地方,还向你请教,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其次了解一下标准帧交互过程

最后注意在操作之前使用最简单的命令测试 ...

然后 这是我的qq号,1319530068  那是我的最爱  方便我联系你

网友:
你好 你的PN532 P2P配置解决了吗  我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https://shop135359361.taobao.com ... 2302939399.2.QBBdkU我买了这家的东西,感觉用起来还好,上位机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