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PCB设计

楼主:
各位大神有谁画过触摸按键,帮忙指导指导,画了两次版了都不好使,软件是通过官方的触摸按键验证的软件应什么问题
上图是原理图

pcb封装后的排布图,蓝色部分是网格状的地,用来防止干扰,请问是否有问题,红色部分是大约11mm的焊盘上面覆盖有绿油

两个焊盘之间距离为1.6mm,焊盘之间覆盖地
实在找不出问题,恳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862176  如上图圈出来的区域,在底层和顶层的地不用铺上去,当然我认为键盘也可以改小一点,应该不会影响功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来自 2楼

触摸按键PCB封装

各位大神有谁画过触摸按键,帮忙指导指导,画了两次版了都不好使,软件是通过官方的触摸按键验证的软件应什么问题

上图是原理图

pcb封装后的排布图,蓝色部分是网格状的地,用来防止干扰,请问是否有问题,红色部分是大约11mm的焊盘上面覆盖有绿油

两个焊盘之间距离为1.6mm,焊盘之间覆盖地
我主要是模仿TI官方的Touch Pad,软件设计要实现的效果就是单片机检测触摸板,当没有手指触摸时触摸板与周围的地构成一个静态电容,当手指靠近时电容值发生变化 。导致充放电时间不同,利用这种现象对触摸板进行检测。一个触摸板对应一个灯,有手指靠近时指示灯会亮。第一次制版失败是由于触摸板大小不对,且在触摸板上没有盖绝缘层。
实在找不出问题,有哪位大神画过触摸按键,恳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我重发了一个帖子,这个手误了,删不掉
触摸按键PCB封装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980&fromuid=577682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没有看到图

网友A:
尽量不要重复发帖。如果你发了一个帖子发现内容不太满意或想进行修改,可以通过左下角编辑按键来进行修改:

我已经把你的两个帖子合并成一个帖子了。-

网友B:
1.  看了你的帖子,只感觉你更像不会发帖子的同学。帖子中只看到你慌张的神态,和模糊的描述。
2.  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表示根本没有看懂。
3.  发个帖子不用激动,一次还发两个帖子。慢慢来,描述清楚您的问题,然后发问。就这么简单。
@okhxyyo

网友A:
你说两次板子都不好使。可是你没有讲你板子使用上出现了什么现象怎么个不好使法。你既然画了两次,那你两次怎么画的呢?第二次画的跟第一次比起来一点好的效果都没有么?还是怎么样?红色焊盘上面铺绿油?那你按键怎么处理啊,怎么触摸??都被盖上了去哪里接触到铜??(⊙﹏⊙)b我都搞不懂你这图什么意思了。

网友C:
430那个电容什么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重复发帖。如果你发了一个帖子发现内容不太满意或想进行修改,可以通过左下角编辑按键来进行修改: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0那个电容什么的按键?

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两次板子都不好使。可是你没有讲你板子使用上出现了什么现象怎么个不好使法。你既然画了两次,那你两次 ...

我的程序设计是在有手指触摸按键的的情况下会有指示灯亮起,目前测试成功的软件运行到我的板子上没有指示灯亮,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在画pcb时,第一次的问题是焊盘上没有盖绿油,而且按键封装大小不正确。第二次制版后还是没有出现该有的现象。所以我感觉还是触摸按键的封装有问题。你们是怎么画触摸按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看了你的帖子,只感觉你更像不会发帖子的同学。帖子中只看到你慌张的神态,和模糊的描述。
2.  你的问 ...

确实是第一次发,见笑了,想借助网友的力量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第一次发,见笑了,想借助网友的力量帮我解决问题

那就描述清楚你的问题呀。不然的话,别人怎么解决您的问题呢?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程序设计是在有手指触摸按键的的情况下会有指示灯亮起,目前测试成功的软件运行到我的板子上没有指示 ...

1. 首先您要告知我们触摸按键是什么样子的。不一定谁都是见过它。最好贴上它的datasheet或者叫规格书;
2. 其次,封装的大小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这个必须严格的按照datasheet或者规格书来的,否则你焊不上去元件。
3   再者,我问下你焊盘盖绿油后,还能是焊盘吗?一个标贴的焊盘由top Layer、topPaste、topSolde三部分组成哦。
4. 最后,您如果这个项目不涉及到商业秘密的话,可以把有些东西放上来,我们共同给您解决。你每次都含含糊糊的描述,我们表示都看不懂。

您先要言之有物,然后有规格书,然后告诉我们你在硬件部分要实现什么内容。说实话,看到您的帖子我就主要的看到了几个丝印和LED而已。仅此而已。

网友C:
程序好验证,在EXP43G2的板子上跑一下就能验证,你那PAD123..是参考官方资料画的吧?我虽然没画过,但比较有兴趣

网友:
好吧,我没看懂,帮你顶下,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好验证,在EXP43G2的板子上跑一下就能验证,你那PAD123..是参考官方资料画的吧?我虽然没画过,但比较 ...

通过 MSP430 进行 PCB

对是参考资料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首先您要告知我们触摸按键是什么样子的。不一定谁都是见过它。最好贴上它的datasheet或者叫规格书;
...

上面的图是官方的板子效果,样子就是上面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自己封装的

通过 MSP430 进行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图是官方的板子效果,样子就是上面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自己封装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触摸按键不起作用是这样吗?回答你的问题像挤牙膏,我挤一下,你说一句。
好了,我有空帮你看下这个触摸按键的pcb怎么处理的,今天和明天没空。有可能是周末给你回复。
如果你搜到这块的详细的pcb部分的说明资料,请回复下我也行哦。

网友:
你觉不觉得你的板子看起来有点奇怪?你的按键跟按键周围看着好像是连在一起的,连成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