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驱动12864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5529,用串口的来驱动12864显示,结果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各位大神能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吗?下面上传12864.c和.h和main函数,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急用啊,感激不尽

503 Bytes, 下载次数: 16

819 Bytes, 下载次数: 15

网友:
发送数据和指令的第一个操作都是将rs置1   发完数据或指令后rs置0

网友A:
还有就是把你设置的时钟关了,让系统默认加载,记得硬件的串行并行是怎么控制,搞清楚了  按照你写 的,应该讲那个串行并行那个控制端置0 ,变成串行方式

网友B:
是移植的还是直接驱动啊,一般在你连线和程序都正确的情况下,读写时间给的太短了。在外苦力,程序只能下午回去帮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把你设置的时钟关了,让系统默认加载,记得硬件的串行并行是怎么控制,搞清楚了  按照你写 的,应 ...

恩恩,这两个都照着你说的做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屏幕还是一片空白,我都要哭了……弄了一天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移植的还是直接驱动啊,一般在你连线和程序都正确的情况下,读写时间给的太短了。在外苦力,程序只能下午 ...

谢谢了,大虾,延时时间我又照你说的加长了一些,可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