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spwm的盆友过来讨论讨论关于相位的问题,感谢啦

楼主:
想请教各位做spwm的时候,如果用公式法(比如面积法、不规则采样法、规则采样法)的时候是怎么改变相位的。多谢各位啦

网友:

想请教各位做spwm的时候,如果用公式法(比如面积法、不规则采样法、规则采样法)的时候是怎么改变相位的。多谢各位啦

网友A:
你的输出点在几相位就是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点在几相位就是几

已经解决啦,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调制度,根据调制的就可以改变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