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013年 有没有搞过电源的 同志,能进来 帮我解疑一下吗

楼主:
请问你们做2013年电源 单相AC-DC 的题目时  变压器  是自己绕制的还是 直接买现成的变压器的啊

网友A:
碰巧我做过,我们用的是学校现成成品24V变压器,不需要自己绕,而且评审的时候也没用上,现场北邮有电源和电子负载,直接把自己的作品接进去就可以,但是在实验室的话,用一个现成的就行,

网友B:
电源吗?肯定是大电流的 啊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如果是做样品,一般我自已绕或者发出去给变压器厂家打样,不过过认证要注意EMC和安规方面哦……

网友D:
现成的,而且要用调压器,普通变压器不行。
测试时用的统一的调压器,我们还拿了个大块头过去~~~~~
当时我们用的学校的一个小一点的调压器,功率不够根本带不动,换了个大的一下就行了,这时已经第三天了,幸好找到个好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而且要用调压器,普通变压器不行。
测试时用的统一的调压器,我们还拿了个大块头过去~~~~~
当时 ...

恩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如果是做样品,一般我自已绕或者发出去给变压器厂家打样,不过过认证要注意EMC和安规方面 ...

嗦嘎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吗?肯定是大电流的 啊

主要是不知道 可以买现成的 还是要自己绕制  自己绕制又担心时间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巧我做过,我们用的是学校现成成品24V变压器,不需要自己绕,而且评审的时候也没用上,现场北邮有电 ...

恩恩 谢谢了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