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带移动电源的3G无线路由

楼主:
 要谢谢@chenzhufly ,因为这份被我拆解的3G无线路由器就是他送给我的~

先给被拆解的路由一个身份介绍:
全名: 迷你3G移动路由器
品牌:LaVell
WIFI: 802.11b/g/h 150Mbps,可支持同时20个用户无线上网
接口类型:1.micro usb2.0  对3G路由器进行充电
                  2.standard usb2.0  数据接口,可接上网卡或用于给手机充电
                  3.RJ45  WAN口
有效距离:20m~30m

然后上点图给大家看看他的长相,ps:好吧,图不是我拍的,在网上偷来的。我已经拆了来不及拍全貌了,哈哈

下面放上我拆解出来的图。

光框出来没标注芯片的这个因为芯片型号被磨掉了,无法确定具体型号,判断是一个逻辑芯片,用于判断板子是实现移动电源功能还是路由功能

电池在到手之前就已经被丢弃,有好奇心想看“大肚子”电池的可以移驾到chenzhufly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702-1-1.html这个帖子里看看。

把大致的功能模块间关系画了一下,没有去深推具体的电路图,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很多资料上都有类似的电路图了,比如上次参加的4层PCB板子原理图就跟这个的路由电路类似。第二这个电路主要还是各种芯片的应用,重要的信号怎么走的都在芯片里面,感觉深推意义不大。

好啦,放上我丑了吧唧的关系图吧。粗糙的画了一下的。要是看的头疼也请不要拍我。(⊙﹏⊙)b。。能力有限啊。

------------- 3G router.pdf (63.45 KB, 下载次数: 8) -----------------------

空的这个就是一般的灯啊按键之类的啦~~

网友:
感谢分享,单击图片可看大图,大图更精彩
顺便插播活动广告

#以拆会友#你拆,你评,我有礼!

网友A:
我地址看 了下,RJ45 的下方好像看起来没有铺通。背部漏出铜皮散热,而且在铜皮上打了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地址看 了下,RJ45 的下方好像看起来没有铺通。背部漏出铜皮散热,而且在铜皮上打了过孔。

通过过孔连接到前面的网络变压器去了。留的焊盘应该也是测试点用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过孔连接到前面的网络变压器去了。留的焊盘应该也是测试点用途吧。

恩恩,是的呢。背面的焊盘有调试用的,也可用作量产时测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英语水平不错啊,框图都用英文。网口的英文是Ethernet

网友:
楼上 你是砸场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英语水平不错啊,框图都用英文。网口的英文是Ethernet

用英文主要是因为中文出来的字排列会变的怪怪的。。哈哈。好吧。。多谢指教~我的英语水平不太行啊~~

网友:
板子好高级的样子,跟我手上有些POSS机的电路板差不多。很厉害

网友:
请问2位 大大 @chenzhufly  @okhxyyo  这个路由器 可以刷 华美  的固件么? 自带的固件支持的3G 网卡 太少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 酷翼 A1  啊?

网友:
能提供一个 WEB 刷机 的 估计么  ? 谢谢 2位大大了!

网友D:
刷了酷翼A2的固件,我的杂牌网卡倒是支持了  ,但是 RESET 按钮 失效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有正面 蓝色指示灯 不亮了! 还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酷翼A2的固件,我的杂牌网卡倒是支持了  ,但是 RESET 按钮 失效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有正 ...

请教一下,路由器刷固件有什么好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