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宿舍楼爆炸这样的事有没有办法预防呀?

楼主:
昨天看新闻兰州大学宿舍楼发生爆炸。据称因施工导致管道断裂后天然气泄漏造成爆炸并发生燃烧。爆燃造成周边房屋玻璃被震碎,宿舍楼一至三层损毁严重,四楼以上部分窗户破碎。爆炸造成宿舍楼内5名学生及周边一家宾馆内2人,共7人不同程度受伤。
  看到这些不禁想能不能做一个预警系统啊,预防类似事件发生。坛里的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这种应该没办法吧,来的太突然了,要是单单泄露还可能

网友:
这是施工规范有问题吧

网友:
时间短。难度大

网友:
防不胜防

网友:
施工不规范造成的燃气管道破损靠预警没啥用,关键是施工的规范作业问题。燃气泄露报警很简单,有这样的成品,对煤气、天然气、石油气敏感的都有,结构是气敏传感器加运放。问题是,这类事故泄露即使报警了也往往来不及疏散,而且施工方早就知道了,还轮不到什么报警器来反应。

网友B:
中科院已经有成品,车载系统,来回扫描,问题在于不可能广泛布点,而且泄露到爆炸时间结点太短,并不能非常有效预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科院已经有成品,车载系统,来回扫描,问题在于不可能广泛布点,而且泄露到爆炸时间结点太短,并不能非常 ...

广泛布点确实很难解决,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发生爆炸后让它自动关闭天然气呀?毕竟这样还能减小一定的损失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没办法吧,来的太突然了,要是单单泄露还可能

能减少一定损失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泛布点确实很难解决,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发生爆炸后让它自动关闭天然气呀?毕竟这样还能减小一定的损失 ...

主干管道可不能用终端管道的思路,单是管道内的存气量就是巨大的,足以造成重大破坏性。事实上,管道燃气加压站会自动动作,一旦泄压过限就会立刻停止加压,但如前面所言,管道内的巨大存气量依然会造成重大破坏。布有燃气管道的城市一旦发生大地震破坏燃气管道,随后就是多处火情,这在美国发生过多次,中国近些年的大地震都没有发生在布有燃气管道的城市,但汶川地震时,成都、绵阳等周边布有燃气管道的城市就如临大敌了。
所以说,就楼主所及,施工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其它的“电工式思维”在此都是完全无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减少一定损失也可以呀!

车辆巡检不是为了应对楼主帖所及的施工破坏,而是为了查漏。燃气管道时间长了难免发生腐蚀、裂口等问题,这会造成燃气轻微泄露,泄露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隐患,所以要及时发现检修。另外,燃气中人为混有臭味剂,目的也是为了发现燃气泄露。专业查漏巡检车辆比人的鼻子灵敏,会发现更轻微的燃气泄露,而泄露较多的燃气,周边的人早就用鼻子发现了,包括楼主帖中所述的情况。弄清楚这些就可以知道,“电工思维”在此完全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辆巡检不是为了应对楼主帖所及的施工破坏,而是为了查漏。燃气管道时间长了难免发生腐蚀、裂口等问题, ...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