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处理用什么运放好

楼主:
最近在准备高频类的题,在网上找了很多运放资料没找到合适处理(放大和波形变换)100兆赫兹左右的芯片,有做过高频的小伙伴能推荐推荐么,谢谢

网友A:
不可能没有的,去ADI官网www.analog.com去这上面找,很多,举个例子 AD8xxx系列,里面1.5GHz的增益带宽的放大器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有的,去ADI官网www.analog.com去这上面找,很多,举个例子 AD8xxx系列,里面1.5GHz的增益带宽的放 ...

谢谢,我去找找。因为是做电赛,差不多就行因为高频芯片价格肯定有点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去找找。因为是做电赛,差不多就行因为高频芯片价格肯定有点高。

嗯,600M、800M、400M、260M等等都有,查找合适的就行。贵肯定是要比普通的贵一些

网友C:
去ADI、LT和TI的官网找,多找几种,能买到哪种用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600M、800M、400M、260M等等都有,查找合适的就行。贵肯定是要比普通的贵一些

恩恩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ADI、LT和TI的官网找,多找几种,能买到哪种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