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原理图输入法设计 只选择输出端口的部分位

楼主:
              在用  quartus原理图输入法设计  请问 如何才能只选择输出端口的部分位

                     而不是全部的位,比如输出端口是8位。我只用其中的低四位。。。

                              非常感谢给位大神给指点迷津哈。。。

错误的分法,编译不能通过

错误的分法,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
在线上添加标号,只标出你想输出的标号

网友A:
               就比如我最后一个模块的输出是number_data   然后我的输出I/O口线上就写 number_data[3], number_data[2], number_data[1], number_data[0],    这样也不对。会提示位数匹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我最后一个模块的输出是number_data   然后我的输出I/O口线上就写 number_data[3], n ...

number_data要这样写“number_data[3..0]”;然后分别例化四个引脚,写法不变,就跟画电路原理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