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A822的问题求解

楼主:
关于VCA822的处理,本人现在做这个模块,欲哭无泪啊!图换了一个又一个,一开始上电发烫,解决了后,一些兆波都随着输入信号的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用103的瓷片电容滤掉后,出现了锯齿波,正弦波输入,锯齿波的输出!输入信号才50mV!我想问下有没有人曾经做过,传送点经验给我,最好是给我一下您的电路图,我还在想是不是焊接的问题,准备用刻录机雕刻出PCB试试?哎

网友A:
"一些兆波都随着输入信号的幅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的“兆波”指什么呢?

输入信号又是什么情况呢?----频率、幅度……

上句话,如果把 “ 的变化”三字去掉,不就不再是病句了?

VCA822在高频时的应用,电路就按照手册提供的去做,肯定没错。但要注意PCB的布局,以及电源的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兆波都随着输入信号的幅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的“兆波”指什么呢?

输入信号又是什么情况呢 ...

呵呵 一时也说不清,请问你做过这个没?可以把你原理图给我一份吗?如果有PCB文档就更好了,至于兆波就是几十兆的波,用瓷片电容滤掉了,不用关心这个,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正弦波进去,变成了锯齿波输出,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使用IC,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电路图很多,你把手册背下来后,我再给你说电路图

网友:
关于VCA822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IC,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电路图很多,你把手册背下来后,我再给你说电路图

我只能笑一笑了

网友:
给你指明了方向,你却不屑一顾

使用IC设计电路,我说过,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只要严格按照手册去做,就会成功。如果不成功,说明器件不合格。

VCA822手册上的应用交待得非常细,还给了那么多的应用及测试电路,在布板上,也说明了应该怎么做。

难道你使用IC设计电路,就没有看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