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ZigBee通过串口通信可以吗

楼主:
怎么我把RXD,TXD交叉连接后,设置波特率都为9600,ZigBee模块连接电脑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收到的是一些乱码呢,而不是那个传输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跟波特率有关吗

网友A:
恩,跟波特率有关,波特率要设置一样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确保波特率一致,协议栈默认的波特率是38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跟波特率有关,波特率要设置一样就行了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9600
就在这里改的,就改这一个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确保波特率一致,协议栈默认的波特率是38400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9600
已经这样改了,单片机也是9600,不知道为么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9600
已经这样改了,单片机也是9600,不知道为 ...

因为你没仔细研究协议栈,你调用官方的串口,它们的串口是有特殊的格式的,当然会乱码呀,你要屏蔽掉一些没用的数据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没仔细研究协议栈,你调用官方的串口,它们的串口是有特殊的格式的,当然会乱码呀,你要屏蔽掉一些 ...

恩恩,我再看一下,不会的话我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确保波特率一致,协议栈默认的波特率是38400

能加下qq讨论一下吗,现在有点急用,能把你的qq号跟我说吗,我的是874792896,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