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哥用28335做过IFFT和FFT,最好是使用TI官方的FPU库的例程

楼主:
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直接说问题吧:) 在论坛里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问题吧:) 在论坛里讨论

最近想用dsp28335,ADC采集一个波形,然后经过FFT在经过IFFT还原DA输出,我发现FPU.h中有现成的FFT和IFFT的函数,所以想请教一下如何使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问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问类似的问题

还没有,我调用了TI给的库,算出来的值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