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 boost

楼主:
目前做的是boost升压 想用pid调节开关管的pwm占空比,输入18--20v,输出稳定在30v,在网上也看了好多程序,就是不成功。求助万能的大神啊

网友:
你先试着给个固定的PWM先把电压升起来,然后再试着结合下PID调试出来吧。我也没做过,只是看了下理论而已

网友:
PID是需要不断的调整的,最好先看看固定百分比能否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