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二级电压跟随器!!!!!!!!!

楼主:
这样连接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A:
好像什么优点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什么优点也没有。

我感觉也是
上午的时候一个人拿着一个开发板的原理图问我

网友:
如果想仿真,就输入一个频率等于运放块单位增益带宽参数的正弦波试试看。
输出幅度将衰减为0.5,而且有低通滤波的效果。

网友B:
简单点看,估计是想电压跟随时,不改变它的相位,第一级反相,第二级再反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看,估计是想电压跟随时,不改变它的相位,第一级反相,第二级再反相

跟随器反相?
那还能叫跟随器么?

网友C:
这么用完全没有必要,即使是有多余的运放单元,那也应该按空闲单元的处理方法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看,估计是想电压跟随时,不改变它的相位,第一级反相,第二级再反相

电压跟随器不变相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用完全没有必要,即使是有多余的运放单元,那也应该按空闲单元的处理方法应对。

我觉得你说的比较对

网友D:
电压跟随器一般都是隔离作用,用两个的话就是保持同相位

网友E:
运放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稳定的收集信号,做缓冲级,输出可以配置,怎么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稳定的收集信号,做缓冲级,输出可以配置,怎么没用

用一个不就能完全实现了吗?干嘛用两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压跟随器一般都是隔离作用,用两个的话就是保持同相位

做了仿真,一个和两个在高频和低频的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了仿真,一个和两个在高频和低频的效果一样

高频时有一点点差别:
带宽通常定义为增益下降到中频时的0.707倍时的频率。如果用两级,那么在这个频率上第一级下降到0.707倍,第二级再下降到0.707的0.707倍,就是0.5倍了。换言之,两级的带宽比一级稍小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高频时有一点点差别:
带宽通常定义为增益下降到中频时的0.707倍时的频率。如果用两级,那么在这个频率 ...

从仿真上看,除了相位上有点偏差外,前后两个输出幅度的衰减真的是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仿真上看,除了相位上有点偏差外,前后两个输出幅度的衰减真的是没啥区别了

看波特图,即频率-幅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仿真上看,除了相位上有点偏差外,前后两个输出幅度的衰减真的是没啥区别了

差就是差在这个相位上!
该运放的频率特性类似一阶低通。频率升高时,相位滞后同时幅度减小。这个应该知道吧?

网友G:
看教科书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运放的阻塞问题,因为有的增益大的运放在做电压跟随器是会出现阻塞现象,即内部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教科书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运放的阻塞问题,因为有的增益大的运放在做电压跟随器是会出现阻塞现象 ...

那本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教科书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运放的阻塞问题,因为有的增益大的运放在做电压跟随器是会出现阻塞现象 ...

哪部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