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析xml文件

楼主:
 生成设备树的时候照着命令
sopc2dts --input soc_system.sopcinfo\
  --output socfpga.dts\
  --board 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board hps_clock_info.xml
最后提示我

这是为什么啊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xml是自己写的 还是软件生成的?

网友:
是前面做u-boot和preloader的时候quarts 生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xml是自己写的 还是软件生成的?

是不是因为我在Windows下面做的原因?

网友:
应该不是windows下的问题

网友B:
现在不用这种方法了,在Linux下直接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用这种方法了,在Linux下直接编译就可以了

z怎么编译啊,有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