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控制大型步进电机--EEWORLD大学堂

楼主:
使用Arduino控制大型步进电机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1934

第一集:如何利用Arduino、24V电源和一个ST-M5045细分驱动器,控制Nema 34步进电机。

第二集:测试3种不同的Arduino程序的代码,驱动大型Nema 34步进电机,然后增加轴上的载荷,去看电机如何处理多出的重量。

网友:
Arduino不只是整点小玩意哦 大的也能搞定

网友A:
程序代码,好模糊,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好模糊,但不清楚

恩,主要是教方法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手里有两个直流电机 参数是24VDC 15Amax 只有两根线(+ 和-) 想用这两个做个平衡车 问下楼主电机驱动该选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