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求助0.0

楼主:
MSP430f5529   flash 会写入,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flash里面的东西读取出来。。。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直接读就行,定义一个变量,再定义一个指针,把指针指向flash 的地址。以下代码仅供参考,具体数据类型根据实际需求写
uchar poinger;
uchar  a;
poinger= (Uint8 *)0x1040;
a = *poin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就行,定义一个变量,再定义一个指针,把指针指向flash 的地址。以下代码仅供参考,具体数据类型根据 ...

这是我的程序
char *Flash_ptrC;
    int n=199;
    //char *Flash_ptrD;

    Flash_ptrC=(char *)0x1880;
    //Flash_ptrD=(char *)0x1800;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ERASE;                      // Set Erase bit
    *Flash_ptrC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D
   // FCTL1 = FWKEY+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lash_ptrC = 199;

    n=*Flash_ptrC;
}

仿真的时候  最后一句n=*Flash_ptrC;直接跳过不运行。  结果读不出来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程序
char *Flash_ptrC;
    int n=199;
    //char *Flash_ptrD;

    Flash_ptrC=(char ...

跳过去不运行应该是你没有用n,编译器把这一句优化掉了,你把优化关了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下这个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过去不运行应该是你没有用n,编译器把这一句优化掉了,你把优化关了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下这个n

谢谢  我试试看   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过去不运行应该是你没有用n,编译器把这一句优化掉了,你把优化关了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下这个n

编译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