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一直不稳定,咋整呀

楼主:
最近搭了一个电路,参考电压TL431供给,很稳定的2.5V,DA在输出的时候,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值,可是用万用表测试时,总在跳动,怎么搞?

网友:
自己慢慢搞吧。
谁能知道你的电路?芯片型号?万用表精度?

网友A:
跳多少?DA输出电路是什么?指令对么?

网友B:
高频 还是 低频??

网友:
这个用户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慢慢搞吧。
谁能知道你的电路?芯片型号?万用表精度?

跳动范围是在0到2.5V,然而我只需1.22的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跳多少?DA输出电路是什么?指令对么?

在0到2.5V之间跳,有时候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1.2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 还是 低频??

低频的单纯的DA输出

网友E:
你的DAOUT输出后什么都不接吗?电容也没有嘛?

网友:
不建议TL431直接做参考电压,可以加一级跟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DAOUT输出后什么都不接吗?电容也没有嘛?

后面的 电路我没有截图截出来,单单这和地方的输出就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0到2.5V之间跳,有时候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1.22V

那只能说你对DA芯片的操作有误。

网友F:
先确定电路,和手册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有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分析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你对DA芯片的操作有误。

硬件电路是手册里面的,那就是代码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电路,和手册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有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分析一下。

看输出波形,好的,明天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硬件电路是手册里面的,那就是代码的问题咯

是,好好看器件手册,弄明白怎么操作。

网友:
一定要先把手册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好好看器件手册,弄明白怎么操作。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输出的波形,确实7脚的波形在跳动

网友G:
硬件是OK的。可以确定是软件的问题,结合数据手册好好改下代码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硬件是OK的。可以确定是软件的问题,结合数据手册好好改下代码啦。

结合数据手册改代码?为什么要结合数据手册呀

每次听到数据手册,我的心就凉了一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合数据手册改代码?为什么要结合数据手册呀

每次听到数据手册,我的心就凉了一截啊

数据手册上面必有该芯片所要求的时序。你不按照该芯片所要求的时序写代码送数据,必定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合数据手册改代码?为什么要结合数据手册呀

每次听到数据手册,我的心就凉了一截啊

哦哦,这样啊,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