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makefile的疑问

楼主:
uboot 顶层makefile的中的$(obj)变量与子目录下makefile中的$(obj)变量值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
个人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在顶层makefile中是通过export obj来将变量传给子层的,所以觉得是一样的)。
但实际测试了一下,确实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谢谢大虾!!!

网友:
uboot 顶层makefile中定义了$(obj)变量,并通过export obj 传给了子目录makefile ,子目录makefile并没有修改$(obj)变量,那么为什么$(obj)在顶层makfile中的值和子目录makefile的值不一样。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每一个子目录的makefile中都包含了顶层的config.mk,而$(obj)是在config.mk中被重新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