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C,它存下来的值是几位的啊?

楼主:
MSP430f149的ADC,它存下来的值是几位的啊?但是我看介绍它不是12位的吗,但是读的时候为啥只有八位啊?

网友:
是12位的,建议你使用官方的例程试试
查看详情
fet140_adc12_01.c的例程里有一句话
//  MSP-FET430P140 Demo - ADC12, Sample A0, Set P1.0 if A0 > 0.5*AVcc
判断0.5*AVCC的时候使用0x7ff,所以AVCC=4096=12位没错
    if (ADC12MEM0 < 0x7FF)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网友:
ADC12,当然是12位的ADC咯你是不是将其赋值到8位的变量里了?

网友:
会不会是定义char型的变量,导致数据丢失。定义int型的看看可以吗

网友:
多看看官方的历程,我记得有的430可以设置adc输出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