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 上用并口驱动12864问题

楼主:
在msp430f5529上用并口方式驱动12864,结果只能显示偶数,不能显示奇数,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大神解决一下!!!

网友A:
你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12864上面只能显示02468,不能显示1359,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是不是你自己把结果乘以2了?(移位移错了)
显示正常说明程序框架没问题,把数据好好整理一下吧。。。

网友D:
楼主你好,可以给下程序么?还有请问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12864上面只能显示02468,不能显示1359,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你把其它程序都屏蔽了,直接显示1359都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自己把结果乘以2了?(移位移错了)
显示正常说明程序框架没问题,把数据好好整理一下吧。。。

我只给显示123456789结果屏上显示022446688,这算是正常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可以给下程序么?还有请问是怎么接的

等我把这个奇偶数问题解决了就一并上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它程序都屏蔽了,直接显示1359都不可以么???

屏蔽了的,只有显示函数了,现在,给显示0123456789结果显示0022446688,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可以给下程序么?还有请问是怎么接的

用P3口接DB0-DB7P4口的低三位接RS,RW,EN就行了,跟149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蔽了的,只有显示函数了,现在,给显示0123456789结果显示0022446688,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写字符串的函数要么你把指针错了,要么你给的地址错了

网友C:
上接口图,怀疑是否将数据脚的最低位直接接到GND上了。。。
如果这样,那么地址也同样会错掉,显示字符的位置也就不对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接口图,怀疑是否将数据脚的最低位直接接到GND上了。。。
如果这样,那么地址也同样会错掉,显示字符的 ...

端口我检查几遍了,没有接错啊,我上传程序吧,麻烦你帮我看看吧

5529 12864.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字符串的函数要么你把指针错了,要么你给的地址错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写错哎,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我上传程序,麻烦帮我看下吧

5529 12864.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它程序都屏蔽了,直接显示1359都不可以么???

恩恩,直接显示1359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好像没有写错哎,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我上传程序,麻烦帮我看下吧

我的IAR打不开你的工程,你的版本比我高,我的才6.1

网友:
看了下程序,貌似没啥大问题。先替换一片12864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IAR打不开你的工程,你的版本比我高,我的才6.1

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吧,现在我上传这个里面有记事本文件,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吧

5529 1286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