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关于MSP430f5529实时时钟RTC的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单片机,发照着官方给的那几个程序写了一个关于计数器的程序,目前可以暂停、计数和清零。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使用的寄存器是那些实时时钟的寄存器,这样的话进入计数器的话原先单片机在跑的实时时钟就被改掉了,能不能两个时钟不干扰,计数器计数,实时时钟还是接着自己跑?用别的寄存器吗(但是这样会自己每秒加1吗)?还是在计数器运行过程中记录下运行的时间,退出的时候加回到实时时钟上面去?(这好像也不简单)
还是有其他方法?看了那些关于置位的介绍不是很懂,但似乎都没提到两个时钟各自跑的情况?
急求急求~

网友:
一接触单片机就是430,时钟肯定会很乱的,51就简单的多了,430每次用之前配置成你需要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A:
“计数器计数,实时时钟还是接着自己跑”事实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计数,实时时钟还是接着自己跑”事实就是这样的啊

我是把计数放在 RTCHOUR等那几个寄存器里,可是实时时钟在走的话不也是在放在这几个寄存器了吗?计数器停下来的时候内容不应该不变了吗,可是实时时钟的要一直在变呀?             转移出来吗?

网友B:
你这个型号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课程去了解,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2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型号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课程去了解,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236

好的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
请问有5529口袋版的实时时钟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