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钳位知识的疑点

楼主:
开关电源主电路拓扑结构采用单端正激变换器,控制芯片选用TOP Switch-GX,复位电路设计中看相关书籍里面说主变换器里采用TOP Switch-GX,有源钳位变为不可能,无法选用此复位电路;可以利用普通二极管的慢反向恢复特性,达到复位电容器的电压复位和变压器磁路的双象限励磁。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采用TOP Switch-GX后,单端正激变换器里无法采用有源钳位复位电路呢? 请大神们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单端正激变换器如果直接采用有源箝位,那需要箝位电源电压高于为正激变换器供电的电源电压,而且该箝位电源并不是向外供电,是外部向该箝位电源供电(可以视为充电)。这个箝位电源很难办。
倒也不是绝对不能实现有源箝位。单端正激变换器往往采用双线并绕的方法来绕制一次绕组。粗线绕制的当做一次绕组,两端分别接MOS管漏极(或者双极型三极管集电极)和直流电源。细线绕制的为箝位绕组,经高速二极管向为此单端正激变换器供电的直流电源反馈能量来实现箝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端正激变换器如果直接采用有源箝位,那需要箝位电源电压高于为正激变换器供电的电源电压,而且该箝位电源 ...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我疑惑的是书上说的单端正激变换器采用TOP Switch-GX控制后,有源钳位无法运用到此电路中,老师能帮忙解答下吗?(TOP Switch-GX替换MOSF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我疑惑的是书上说的单端正激变换器采用TOP Switch-GX控制后,有源钳位无法运用 ...

不知道是哪本书,也不知道书上怎么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本书,也不知道书上怎么说的。

图片书面文字上传了,老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本书,也不知道书上怎么说的。

书中用普通二极管代替了辅助开关管,利用其反向慢恢复特性,完成励磁电流的反向,使变压器磁路实现部分反向励磁,这里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有源钳位电路呢? 为什么不能用辅助开关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书面文字上传了,老师看看吧

原文“有源箝位最关键的是复位电路中的辅助开关是双向开关”,从这句看,原文所说的“有源箝位复位电路”和我们所想的有源箝位复位电路大概不是一回事。你最好把该书使用MOS管的有源箝位电路(使用双向开关)也贴出来,以便对照。否则无法理解。

对“可以利用普通二极管的慢反向恢复特性,达到复位电容器的电压复位和变压器磁路的双象限励磁”持异议。实测1N5408反向恢复时间分散性非常大,即使同一厂家同一批产品的各管之间差异也很大,恢复时间长的可达20微秒以上。
这样,有可能开关管再次导通时该普通二极管仍未恢复。电容(图中C4)将通过开关管放电。
另外,开关管导通占空比是变化的。占空比较大和较小时,变压器励磁电感储能不同。利用普通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实现磁通复位,准确复位恐怕很难实现。

网友:
恐怕“利用普通二极管的慢反向恢复特性,达到复位电容器的电压复位和变压器磁路的双象限励磁”是原书作者别出心裁,但未必正确的电路。

网友:
从该书图5-11可知,使用TOP Switch-GX和使用MOS管从电路拓扑看并无不同之处,不可能使用MOS管可以有源复位而使用TOP Switch-GX不能有源复位,没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