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通过检测串口数据有无,通过IO输出高地电平?

楼主:
如何用该单片机来实现上述功能啊,本人单片机小白。有没有思路,或者程序。希望大神帮忙!让我对单片机有点信心啊!

网友:
直接照着你字面意思写程序就是了,肯定是能实现的。

先检测串口数据有无,再通过IO输出高低电平。

在这之前你得先选择一款单片机

网友:
非得这样做吗?

网友:
可以使用串口中断,收到数据的时候产生中断,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改变IO口的值

网友:
先对了解一下你想要用的单片机

网友:
msp430不仅可以检测串口有无数据,还可以判断数据的内容,比如当收到“P0.1=1"时让P0.1输出高电平也是可以的。

网友:
初始化串口,使能串口,打开串口中断。主程序,检测有没有中断。找个串口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