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FPGA 和 NIOS 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楼主:
                            每次看到论坛里面的资料都是FPGA  和  NIOS 一起出现的 。并且关键字的排名也是在一起。因为还没有学过NIOS 。 FPGA到时有一定的了解。
                       还请请各位大神给解释解释。。。

                             非常感谢。。。

网友A:
FPGA是一种可编程逻辑芯片,可写入非常复杂的逻辑。
说到复杂的可编程逻辑,处理器(CPU)就是其中一例——这里的处理器并非一块芯片,而是用硬件描述语言写的软件。
Nios-II≠FPGA,它是 Altera 公司为它自己产的FPGA做的一种“软”CPU。(Altera 最强大的FPGA竞争对手 Xilinx 公司也有自己的“软”CPU,MicroBlaze 就是有名的代表。)
开发者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把 Nios-II 或 MicroBlaze 嵌入自己的工程里,用来完成一部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是一种可编程逻辑芯片,可写入非常复杂的逻辑。
说到复杂的可编程逻辑,处理器(CPU)就是其中一例— ...

          稍稍明白了一些。非常感谢哈。。。

网友:
FPGA就是一堆积木,,NIOS是altera设计的软核CPU,,可以认为,,用altera的FPGA,这堆积木可以搭建出来一个N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