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显示器,每个像素点的扫描时间是25ns(以800*600*60hz)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用FPGA扫描 VGA显示器,教程有说 每个像素点的扫描时间是25ns(以800*600*60hz)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换成  1366*768*60hz   每个像素点的扫描时间该该为多少呢。。。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哈。。。

网友A:
fpga逐行扫描,不同分辨率对应不同的时钟,这个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逐行扫描,不同分辨率对应不同的时钟,这个有标准的

            请问知道是怎么定义的吗。  1366*768*60hz   的标准是多少呢。。。

网友:
800×600 是显示的图像,考虑到扫描还需要有水平和垂直的消隐时间,所以实际点数要比显示点数略多些,比如 950×700 好了,再考虑每秒60帧,算下来每秒是 950×700×60 个像素,即25.06ns。
消隐的行/列数一般不是很严格,大概其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看你的像素时钟吧   比如你的像素时钟是25MHz  则一个像素点的扫描时间就是1/25MHz=0.04us

网友:
1/((水平像素+行消隐)*(垂直像素+列消隐)*帧频),这里水平像素为800,垂直像素为600,帧频为60,另外两个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这么算来的 :
1/((1056)*(628)*60)≈25.13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