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计数STM32 ETR计算频率问题

楼主:
我用外部计数STM32 ETR计算频率,测量100K频率,用定时器2定时1S,定时器三PD2(TIM3_ETR)计数,计算公式f=n/t;测量出来的结果是9999 HZ,整整少了一位数字,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分析一下,谢谢,附我的程序
void Time3_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1S定时*/
void Tim2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2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999;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ÉèÖÃʱÖÓϵÊý ²»·ÖƵ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ÏòÉϼÆÊýģʽ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2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Çå³þ¸üбê־λ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最后的计算部分: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CAPTURE1=(u32)TIM_GetCounter(TIM3);
      }
        sum+=CAPTURE1;
        count++;
        if(count==4)
        {
         Frequency1=sum/4;//求频率公式F=n/t;这里求了4次的计数平均值,结果是1S的频率
       sum=0;
         count=0;
              }
        TIM_SetCounter(TIM3,0);
}

网友A:
你有没有注意到TIM3 定时器是16位的呢,也就是计数到65536就满了。你把一秒分成四次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注意到TIM3 定时器是16位的呢,也就是计数到65536就满了。你把一秒分成四次测下

那你说定时250MS测吗,怎么测四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定时250MS测吗,怎么测四次

你就定时器改为250ms啊,其他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定时器改为250ms啊,其他一样啊

刚才是0.1S,我搞错了,现在是定时1S,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9999;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
测量100K怎么是34456 HZ,什么问题,应该是定时时间越长月越准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是0.1S,我搞错了,现在是定时1S,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9999;
   TIM2_TimeBaseSt ...

问题是1s的时候就溢出了啊。1s最大的技术是65536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1s的时候就溢出了啊。1s最大的技术是65536啊。

奥,明白了。我现在改成定时250ms,测出来是24998 HZ,什么问题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499;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奥,明白了。我现在改成定时250ms,测出来是24998 HZ,什么问题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4 ...

你再乘以4就对啦,你这个是250ms为单位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再乘以4就对啦,你这个是250ms为单位计算出来的啊、

现在测量100K误差8HZ,在测量频率变化的时候数值有跳动,有些不稳定,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量100K误差8HZ,在测量频率变化的时候数值有跳动,有些不稳定,有什么好办法呢,

要很精确,挺难的了,你想想当你进入中断时,在获取计数值时,你都会延时几个微秒啦。这就是导致不精确的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很精确,挺难的了,你想想当你进入中断时,在获取计数值时,你都会延时几个微秒啦。这就是导致不精确的 ...

恩嗯,对,考虑到16位定时器65536会溢出,我定时250MS,现在测试100K-130K频率误差在8HZ-12HZ,不过每次测量频率变化,测量出来的数值有些不稳定 有些波动4H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嗯,对,考虑到16位定时器65536会溢出,我定时250MS,现在测试100K-130K频率误差在8HZ-12HZ,不过每次 ...

感觉这个效果不错了啊。要不使用计数中断,获取定时器时间试试啊。

网友C:
一个问题,在三个论坛都看到,不知还有没有其他论坛也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问题,在三个论坛都看到,不知还有没有其他论坛也发?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效果不错了啊。要不使用计数中断,获取定时器时间试试啊。

计数中断IO只能测低频吧,况且占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数中断IO只能测低频吧,况且占时间

只是去尝试下别的办法吧。结果怎样还是要验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