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系统安全性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430作为主控制器.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望赐教

1.  传感器输入至430引脚输入, 一路通断信号, 一路ADC输入信号. 信号有干扰, 准备加阻容滤波, 请教R和C参数. 自己的想法, RC低通滤波, R取100~200欧姆, 电容102/103/104, 基本差不多吧?

2. 输出串口, 安全, 串个小电阻, 一般阻值多少? 200欧?

3. 哪位有经验, 12V继电器做在主板上, 电源隔离, 对430的干扰大吗? 继电器单独做板?

谢谢!

网友A:
第一点不太明白,第二点的话可以使用100欧,这是我自己用的参数,仅供参考,第三点不明白你所说的干扰是指对什么的干扰,干扰引脚信号还是干扰芯片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不太明白,第二点的话可以使用100欧,这是我自己用的参数,仅供参考,第三点不明白你所说的干扰是指 ...

谢谢迈尔风随回复.

第一点,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有干扰, 进入430之前要滤波.  采用RC滤波, 想知道一般工控板这样做的话R和C值取多少?

第三点是电磁继电器通断对430干扰大, 直接死机了. 准备重新打板, .........,

网友A:
传感器和430距离很远吗,如果太远受到干扰了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或者同轴线进行信号传输,第三点的继电器对430的干扰是因为导通和关断时电压波动太大造成的吗,如果是这样最好是能把两者的电源隔离开来或者加大电源端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和430距离很远吗,如果太远受到干扰了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或者同轴线进行信号传输,第三点的继电器对4 ...

传感器距离430有3米的距离. 看帖子有前辈建议加RC滤波和脉冲整形芯片,. 传感器过来的是通断信号, 若加RC滤波, 一般参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距离430有3米的距离. 看帖子有前辈建议加RC滤波和脉冲整形芯片,. 传感器过来的是通断信号, 若加RC ...

我也没有实践过,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第一个低通滤波我没用过
第二个20欧姆就差不多了吧
第三个,试着在继电器控制端反接一个二极管,提供断开继电器时电流释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