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64个LED?

楼主:
如题,如何控制64个LED???
问题如下:

控制64路 PWM实现对LED亮度的控制,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低成本的方法实现?

好难得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下面我先说下自己的想法,不对的还请多多指点。(看不看,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前言

LED就是二极管,开关变量,用一个IO 就可以控制LED。

(1)静态

       如果IO资源不紧缺的情况下,一个IO控制一颗LED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也就是所谓的静态驱动LED的方法。

       有静态,当然会用动态。

(2)动态

      如果IO资源本来就紧缺,或者要控制的LED的个数远多余IO的个数。用一个IO来控制一颗LED,显然浪费了IO的资源。

      就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来动态扫描控制LED,这个很常见,其实显示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动态扫描。

二、控制64个单色LED

控制64个单色的LED,可能不是一件的难事,无非是,锁存器、译码器、移位寄存器等.

下图就是一个简单的控制,如果有什么不对的, 或者有更好地方案,还请不吝赐教。THX。。。

图1:控制64个单色LED框架图

PWM(脉宽调制)

这里还要介绍一个东西PWM调光,就是通过来控制 通电时间 和 断开时间,来让LED有不同亮度感觉。
就像一个LED你给3V的和给5V的电是亮度不一样的,这个给不同的电压来改变亮度属于模拟的解决方法。

这里谈的说MCU,数字上面,用的一般是PWM来调节亮度,因为通电和断开的,时间频率很高,让人眼感觉不出来停顿,就会感觉LED的亮度发生了不同的变化。PWM调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数字实现模拟的方法,不同的通电的时间片段,形成的能量,在时间上积分,得到的也就是不同的电压值。但事实并不是不同的电压值,除非你加了滤波器,对波形积分。

控制64路PWM实现不同的灰度这个就是问题,好难得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答?

三、三色LED

图2:三色LED

上面说的是单色的,当然有一个很神奇的叫做  四脚 三色LED,如果对三个引脚 用PWM控制,可以组合出很多种颜色,就成了全彩LED。
引脚凭空又变成了 3倍,不过是把上面的电路复制两份就行了。
但是要控制 64*3路 PWM,是更难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四、为何会问这个问题

到这里大家可能猜到了,我是不是要做立方体。。那种很炫的LED立方体。。其实并不是,我并不喜欢那个LED cube 更不感觉它很炫。

我是一个从小就没学过音乐的人,没有一点音乐的素养。
去年,做一款Android戏的时候,界面、控制,都设计好了,唯独少了点音效,想学学音乐,配点音效。

结果失败,只好用了别人的音乐,总感觉这是盗窃行为,不好。
于是乎,买了个电子琴,想学一学,受点音乐的熏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太难。

暑假萌生了,想在琴键上左上LED,,然后LED会按事先编好的程序,亮起和熄灭。

这样,可以照着LED,来学习弹琴。就想改装一下这个54键的电子琴。

根据不同的颜色来知道哪个手指去按那个按键,虽然很傻瓜,但是可能会对弹琴有点好处。

大致如下(其实BT和MCU可以综合在一起的,如果控制LED的消耗不是太大。):

图3:设计图

我的梦想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能在婚礼的现场,弹一首《克罗地亚狂想曲》,给她画一副素描。

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我终究是个只会写代码的。。。不过如果代码写的好,貌似还是可以实现的。

说了那么多废话,其实后面由于时间关系这个就停滞了。

现在又想做一做试一试,早在年初,才发现原来有这个产品了。

图4:智能钢琴

不过从介绍看,他们的LED并不是全彩的,估计可能是技术不好实现。

所以今天发个帖子,集思广益,,求大家帮忙呀,,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非技术性的难点,《克罗地亚狂想曲》我不清楚,但是很多钢琴曲的弹奏会出现多个键同时按,并且快速切换 ...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也许你不需要64个LED,只需要一个
根据楼上说的,会出现同时按键的情况话,或者几个就够啦
只是一个想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我想也许你不需要64个LED,只需要一个
根据楼上说的,会出现同时按键的情况话,或者几个就够啦
只是一个想法哈
就是这个LED的光是打到各个键盘上的,需要亮那个键盘,就将光投到那个键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打算一个按键对应一个灯吗?IO不够,可以采用译码器吧。话说能通过采集音频然后频率跟灯对应吗?

不是 ,,是64路PWM

网友D:
你是打算一个按键对应一个灯吗?IO不够,可以采用译码器吧。话说能通过采集音频然后频率跟灯对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专业器件简单,单片机太浪费了吧。

FPGA???

网友E:
还是用专业器件简单,单片机太浪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问题在于是先有音乐再指示按下的琴键,还是按下琴键再发出相应的韵律。单个琴键按下只会显示一种色 ...

不是的,比如LED是蓝色,OK,左手小指去按琴键,是红色无名指去,
琴键被安了,电子琴自己发出音乐,不用人去控制。
我只是做个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控不够时,直接分控
MCU太便宜了,几乎可以当分立件用了

好吧。。。。

网友:
少年
现在IO多比你那些方案都便宜
别折腾了
时代变了

595 串转并 乃至 8XX5来着那种时代,早就过去了

网友:
主控不够时,直接分控
MCU太便宜了,几乎可以当分立件用了

网友F:
你的这个问题在于是先有音乐再指示按下的琴键,还是按下琴键再发出相应的韵律。单个琴键按下只会显示一种色彩,这要于音阶配合起来共同表征乐曲内容,才会完美至善。

网友:
so easy !64颗LED,挂4个驱动IC+MCU  就搞定了,其他的就是你的代码问题了,这个应该,不是事儿了吧?

直接给图吧,多简单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H:
so easy !16颗LED,挂4个驱动IC+MCU 就搞定了,其他的就是你的代码问题了,这个应该,不是事儿了吧?

...

哇,,,,THX

网友I:
PWM控制LED不难做,手法也很多,但多路输出及在特定用途中,响应时间恐怕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如都搞成串行,而且由软件逐一控制的话,处理全部LED的整一个周期需花费多长时间?是否还合得上音乐的节拍?

网友:
引用 网友I:
PWM控制LED不难做,手法也很多,但多路输出及在特定用途中,响应时间恐怕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如都搞成串行, ...

用专用芯片,稍微会简单一点。。。

网友B:
提个非技术性的难点,《克罗地亚狂想曲》我不清楚,但是很多钢琴曲的弹奏会出现多个键同时按,并且快速切换的情况。你觉得你的眼力跟手指反应能力跟得上吗?感觉就像在玩高难度的“炫舞”之类的游戏。

网友:
      原来是你,,,我认识你、、更加感谢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