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7做开关用时这样用对不

楼主:
打算用AO3407当开关用,用了一个CH340把USB转成串口,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不到的,设备电池供电,因为想平时把CH340的电源关了,电路如下。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使用的时候单片机输出低电平,MOS管导通,CH340上电,可以工作,现在这一步没有问题。

但是关闭的时候就不行了,CH340EN输出高电平的时候,CH340VCC端测得的电压为2.2V左右,无法正常关闭,第一次用MOS管,不知道这样用对不。图中+3V的地方实际电压为+3.3V,单片机的高电平跟电源电压也基本一致,差2mV左右.

网友A:
关键是,CH340EN 是谁给输出的?

网友:
你这块要去掉R4

网友B:
是不是应该用AO3407控制CH340的GND或者换一个n-channel的AO3415放在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CH340EN 是谁给输出的?

430单片机,供电电压现在是3.3V。一开始打算用3V呢,总之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就是图上的+3V,CH340EN是单片机的GPIO,实际测试大概2.297V,而供电电源是3.300V。

网友A:
G-S间有1V左右的压差确实可能导致关不死,要查清压差是哪来的。
不能贴个完整点的图吗?

网友:
我之前使用低导通电压的贴片MOSFET做电路模块的开关的时候,也遇到过不能有效开关的问题。跟帖,留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用AO3407控制CH340的GND或者换一个n-channel的AO3415放在这个位置

看错了,这个电路是正确的,我也这么使用过,你可以试着检查一下电流是通过MOSFET流过去的还是CH340的其它引脚,比如、试着把CH340去掉使用一个电阻替代,测试AO3407的通断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间有1V左右的压差确实可能导致关不死,要查清压差是哪来的。
不能贴个完整点的图吗?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说错话,控制管脚是3.297V,不是2.297.

这个是全一些的图。不过没有电源部分,应该不影响判断吧,电源现在实际用的是3.3V,也就是图上的+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这个电路是正确的,我也这么使用过,你可以试着检查一下电流是通过MOSFET流过去的还是CH340的其 ...

你说的对,有可能是跟CH340连着的Tx和Rx脚。我看一下设置如何把430的Rx和Tx设置成高阻态或者其他确定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这个电路是正确的,我也这么使用过,你可以试着检查一下电流是通过MOSFET流过去的还是CH340的其 ...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我把与CH340连接的Rx和Tx断开了,马上可以正常控制了,关断之后的电压大概2-3mV,应该算可靠关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间有1V左右的压差确实可能导致关不死,要查清压差是哪来的。
不能贴个完整点的图吗?

多谢指点,以后贴全图,我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电源连线才能过电流,忘了任何信号线都可以的。
现在问题找到了,接下来改一下IO配置试一下

网友D:
我最近做了个类似的东西,依然是用的FR4133驱动液晶,也用了CH340。是否给CH340供电,最好是通过是否插上USB作为判断条件,同时切换430的管脚状态;亦或者是用VBUS给CH340供电,通过MOS来连接430和340的TX和RD管脚实现电平兼容且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我把与CH340连接的Rx和Tx断开了,马上可以正常控制了,关断之后的电压大概2-3mV,应 ...

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样的话相当于输出基本悬空的;楼主可以看看MOS作为开关和电压控制不同时候的用法,另外特别注意下MOS特性的3个工作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我把与CH340连接的Rx和Tx断开了,马上可以正常控制了,关断之后的电压大概2-3mV,应 ...

是了,你自己都看出关键来了。
要注意读Datasheet,一般芯片(包括CH340)都要求输入脚电平必须在VCC~GND之间。当CH340电源被切断后,应当避免给它灌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做了个类似的东西,依然是用的FR4133驱动液晶,也用了CH340。是否给CH340供电,最好是通过是否插上US ...

CH340供电部分你是怎么做的?我现在就是图上这个了。就是通过检测是否插上USB作为判断条件的。断开CH340电源后你把管脚变成什么状态了?输入还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了,你自己都看出关键来了。
要注意读Datasheet,一般芯片(包括CH340)都要求输入脚电平必须在VCC~G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