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OUT &= ~BIT3; P2OUT &= ~BIT4;这两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说得详细一点,我啥也不懂,,,,

网友A:
bit3=0x08=00001000
~bit3=11110111
P2OUT原来为XXXXXXXX
P2OUT&~BIT3=XXXX0XXX

网友:
我记得BIT(n)就是1左移nn位的意思 如:BIT(2)=0100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P2OUT的第3,4位置零(从第零位算起呦)

网友B:
意思是将430单片机的P2.3和P2.4输出置0,即输出低电平,其实也可以写成P2OUT=0xe7(11100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3=0x08=00001000
~bit3=11110111
P2OUT原来为XXXXXXXX
P2OUT&~BIT3=XXXX0XXX

就是p2口的第四个为零的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将430单片机的P2.3和P2.4输出置0,即输出低电平,其实也可以写成P2OUT=0xe7(11100111)

请问0xe7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是一个十六进制字面值常量。

网友:
我知道了就是16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将430单片机的P2.3和P2.4输出置0,即输出低电平,其实也可以写成P2OUT=0xe7(11100111)

还有一个问题,初始化的时候,往液晶写指令的时候,用不用给eable端上升沿,设置写入和指令啊,就是那三个控制端

网友D:
对单片机的P2.3 P2.4IO口置零,你是不是在做电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单片机的P2.3 P2.4IO口置零,你是不是在做电赛啊

我这水平咋做 电赛啊,啥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水平咋做 电赛啊,啥也不会

没事,慢慢练吧

网友:
能帮我看看另一个帖子里的程序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十六进制字面值常量。

能帮我看看另一个帖子里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将430单片机的P2.3和P2.4输出置0,即输出低电平,其实也可以写成P2OUT=0xe7(11100111)

能帮我看看另一个帖子里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P2.3和P2.4输出低电平,BITx是宏定义,就是指的那一位。P2不是有8位0-7,BIT0就代表第0位(0x01)

网友:
P2OUT &= ~BIT3; P2OUT &= ~BIT4

以上两条语句其实叫做复合语句,

P2OUT &= ~BIT3; <-->P2OUT= P2OUT & (~BIT3);  &运算叫做按位与运算。(~BIT3)就是对BIT3取反,

如果P2OUT原来的值是XXXXXXXX(X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这个要看你在程序中的设置了)。

P2OUT= P2OUT & (~BIT3),将P2.3的电平取反,而P2口其他IO的电平复位。

同理,P2OUT &= ~BIT4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沙发说的对 不用问了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这些资料。感觉不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20-1-4.html

网友:
就是
BIT0=0001
BIT1=0010
BIT2=0100
BIT3=1000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