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的过程

楼主:
各位,请教各位提,有关于MTK平台4.35V高压电池充电的问题,繁忙大家解释解释!

下图为充电过程曲线,其中粉红色区域为恒流充电部分,我想问一下恒流区域黄色区域那块为什么电流会逐渐下降,这一块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还有就是恒流到恒压区域,为什么会有个很大的电流下降,而不是很缓慢的从恒流电流慢慢的下降?

3、恒压区域从点过程,设置截止电流,MTK是怎么控制恒压这个过程的?

网友A:
充电曲线是充电器设计的结果,MTK这么设计自有其理由,你应该去问MTK。不同厂家、不同充电电路会有不同,这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曲线是充电器设计的结果,MTK这么设计自有其理由,你应该去问MTK。不同厂家、不同充电电路会有不同,这 ...

我用的是直流稳压源提供VBUS的!这个曲线应该不符合理论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直流稳压源提供VBUS的!这个曲线应该不符合理论要求的!

何处“不符合理论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处“不符合理论要求”?

因为恒流充电的过程,恒流阶段电流又怎么会降低呢,应该理论也该是一条直线……!如下图黄色部分的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恒流充电的过程,恒流阶段电流又怎么会降低呢,应该理论也该是一条直线……!如下图黄色部分的曲线… ...

这可未必,别死搬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未必,别死搬硬套。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我应该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未必,别死搬硬套。

版主, 是的, 樓主真是無事找事做, 恆流也會受壓差而有輕微變化(減少), 建議樓主可以減少CC電流這樣對變化會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