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8552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这个DA芯片,用示波器观察给它的时序和数据都没有问题,但始终没有输出信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用过吗,求大神指导

网友:
贴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
没有原理图就是用一个430launchpad控制它,代码的话私聊

网友A:
DAC8552很很简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8552很很简单的吧!

恩,原来是控制码写错了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
thank you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