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口ram可否用来进行时钟域隔离呢

楼主:
一般看到的都是使用dpram或fifo进行时钟域隔离,可是今天例化了一下单口ram,发现单口的也可以有两个时钟,input clk, output clk,那请问这样是否可以用来做时钟哉隔离呢?input clk为源时钟域,output clk为目标域时钟

网友:
我没用过单口,刚刚用软件看了一下,只看到了一个clk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我用Xilinx,单口做不了时钟隔离吧

网友:
如果是两个时钟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就是要注意ram深度,避免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软件版本,我的单口ram没找到2个c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ltera的,是有两个时钟的

是altera的

网友B:
那你可以找个IP核的文档看一下,我认为这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钟隔离,双口ram是可以两个时钟分别读写。

网友:
这个叫Separate-Port Ram,  输入和输出端口是分离的。 如果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独立,可以作为时钟域隔离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找个IP核的文档看一下,我认为这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钟隔离,双口ram是可以两个时钟分别读写。

嗯,看了文档,我例化的叫做simple dpram(中文是叫伪双口RAM),你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dpram。至于能否用于时钟域隔离,看了很多文档,还没有这样用的,都是用FIFO,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扯到时钟的问题都比较头疼

网友:
顶啊顶,第一次来就顶一个把

网友:
一般用异步fifo和双口ram转时钟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了文档,我例化的叫做simple dpram(中文是叫伪双口RAM),你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dpram。至于能否用于 ...

我赞同elvike的说法,
“Separate-Port Ram”这么一个半调子器件不推荐使用,
不好用,而且设计要因FPGA差异而做区分。

非同期处理方法要简单,统一,大量数据异步传送就只用 DP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