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1602液晶驱动的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hell0"};//输入你想要显示的字符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lay();//显示函数
void delay()
{
  int z;
  for(z=500;z>0;z--);
}
//P2.2e  P2.41RW P2.0RS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P2OUT &= ~BIT2;
P2OUT &= ~BIT1;
write_com(0x38);   //设置显示,点阵,数据接口等
delay();
write_com(0x38);
delay();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
write_com(0x06);   //指针自动加一
delay();
write_com(0x01);   //数据指针、显示清零
delay();
//write_com(0x08);  //从第一格开始显示
}
/*LCD指令*///P2.2e  P2.41RW P2.0RS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2OUT&= ~BIT0;//写指令的时候RS给低
P2OUT&= ~BIT1;
P1OUT=com;
delay();
P2OUT|= BIT2;//EN给一个高脉冲
delay();
P2OUT&= ~BIT2;

}
/*LCD数据*///P2.2e  P2.41RW P2.0RS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P2OUT|=BIT0;//写数据的时候RS给高
P2OUT&= ~BIT1;
delay();
P1OUT=dat;
delay();
P2OUT|=BIT2;;//EN给一个高脉冲
delay();
P2OUT&=~BIT2;
}
void LCD_display()
{
   int i;

  for(i=0;i<5;i++)//X代表字符的个数
  {
    write_data(table);
    delay();
  }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BCSCTL2=SELM_3;//选择时钟源为MCLK
  //P1SEL&=0x00;//P1为I/O模式
  P1DIR|=0xff;//选择P1为输出端
  P2DIR|=0xff;//P2为输出端
  //P1REN=0xFF;
  //P2REN=0xFF;
  P1OUT = 0x00;
  P2OUT = 0x00;
  init();
  delay();
  LCD_display();
  while(1);
}

我看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啊,为啥液晶不显示

网友:
//BCSCTL2=SELM_3;//选择时钟源为MCLK
  //P1SEL&=0x00;//P1为I/O模式
  P1DIR|=0xff;//选择P1为输出端
  P2DIR|=0xff;//P2为输出端
  //P1REN=0xFF;
  //P2REN=0xFF;
这几行代码前面的杠杠不用删掉么

网友:
给个你100%能用的,自己改下IO

网友A:
初始化里好像没开显示,还有display()函数好像有问题,不改的话是不是显示5个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里好像没开显示,还有display()函数好像有问题,不改的话是不是显示5个h?

write_com(0x0c); 这个不就是开显示了

网友B:
大致了下,大的东西没有少。建议看下datasheet,对照你的函数中的语句是否和时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了下,大的东西没有少。建议看下datasheet,对照你的函数中的语句是否和时序一致。

是不是没有检测忙信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里好像没开显示,还有display()函数好像有问题,不改的话是不是显示5个h?

是不是没有检测忙信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检测忙信号导致的

这个不要写,我看过好多lcd1602的程序,都没有写。我在一篇文档中看到过,不建议写busy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