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大赛

楼主:
请问 各位大神们 小弟 最近 在做一个 07年的无线识别装置  碰到下面这个电路图 不知道 是什么 原理 也不知道 有什么作用??
      输入是一个从4M有源晶振出来的经过五个反相器的信号  输出给一个高频功率放大三极管 (三极管已经阻抗匹配)

输入是一个从有源晶振出来的经过五个反相器的信号 输出给一个高频功率放大三极管 (三极管已经阻抗匹配)

输入是一个从有源晶振出来的经过五个反相器的信号  输出给一个高频功率放大三极管 (三极管已经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一级的,图太少了

请见图

网友A:
你这是哪一级的,图太少了

网友:
应该主要是隔直流和滤波的作用

网友A:
你可以单独将这部分测一下,我也不太清楚,做的时候没有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单独将这部分测一下,我也不太清楚,做的时候没有用这种电路

你也 做个 这个题目???

网友B:
起振,缓冲,放大。

网友C:
5个非门并着做功放前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个非门并着做功放前级?

对  您知道 原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振,缓冲,放大。

起振???  放大??麻烦您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  您知道 原理吗 ??

不就波型整理和电流放大吗?

为什么要五个一起?理由一:一个非门推不动,需要五个一起推;理由二:不让有空闲的管脚,以提高芯片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波型整理和电流放大吗?

为什么要五个一起?理由一:一个非门推不动,需要五个一起推;理由二:不 ...

恩恩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我还想请教一下 您:后级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会不会是选频?
C9, C10,C11旁路掉高频,c4阻低频,只让合适的频率获得最大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