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SCTL2=SELM_3请问这个代码的含义

楼主:
如题,是和时钟有关系的么

网友:
是,与时钟相关。
每个msp430的单片机有三份参考资料,第一份是datasheet,叫数据表,介绍单片机有什么资源,能实现什么功能。
第二份叫erratasheet勘误表,用于记录mcu及其datasheet的后续改进和bug修复情况。
第三份资料叫users guide用户指南,用于指导用户如何使用MCU开发新应用。

你这个问题,需要自己查阅UG来解决,里面详细描述了寄存器具备什么功能,赋值表示的是什么含义。

网友:
同意楼上的,去查用户指南,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user guide里面的寄存器有说明,可以查看一下这个寄存器什么含义。和时钟有关系,看样子像选择时钟的来源

网友A:
BCSCTL2=SELM_3,这里的3表示用二进制表示是11.

所以你可以看user‘s guide的内容。

BCSCTL2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27

Select MCLK. These bits select the MCLK source

这个是主时钟选择,SELM_3是选择的LFXT1CLK。这个你要会看英文文档哦

如下是我给你举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SCTL2=SELM_3,这里的3表示用二进制表示是11.

所以你可以看user‘s guide的内容。

BCSCTL2    Basi ...

再给他截个ccs的宏定义,这就是标准答案了,100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给他截个ccs的宏定义,这就是标准答案了,100分

呵呵,我没用ccs,我用iar,有些地方还是需要跟小叶哥哥学习哈。哪来的满分啊。我就菜鸟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没用ccs,我用iar,有些地方还是需要跟小叶哥哥学习哈。哪来的满分啊。我就菜鸟咧。

谦虚了,我才是菜鸟,你的IAR哪个版本啊,下载官网貌似不好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谦虚了,我才是菜鸟,你的IAR哪个版本啊,下载官网貌似不好下了

我的版本没那么高,我记得好像是5.3的吧。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丢给你一个。在TI的群里@下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