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10中制作mark点的步骤

楼主:
今日在做AD10 的PCB 遇到mark点的制作,看别人的板mark点的空旷区是没有绿油,像透明一样,只有基板。

不知道AD10中应该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之前我没有Mark点的概念,不过结合之前见过的PCB,Mark点是这样的。

在Altium Designer中应该很好处理,直接放一个焊盘,将其属性的Layer:设置成Top Layer

然后照下图的方法分别改变阻焊层(Top Solder Layer)和锡膏防护层(Top Paste Layer)的大小。

你看看效果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A:
我说的这个方法不论在AD10还是AD的其他软件都适用:

1. 我举个例子放个表贴的圆形焊盘,直径1mm;

2. 在Top solder在以刚才的这个表贴的焊盘为圆心,画实心圆。(建议圆的线宽约为半径。如半径为1.5mm,线宽为3mm)

3. 效果如下,我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说明。你主要需要理解pcb各层的含义就好了。这个结合3D视图会更加清楚。

图中3d效果就是你说的空旷区是不盖绿油

这个mark点的具体的,要和板厂沟通的哦。

我给你丢一个我珍藏的mark点的制作规范,不过,付点小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个方法不论在AD10还是AD的其他软件都适用:

1. 我举个例子放个表贴的圆形焊盘,直径1mm;

2. ...

坑人的,百度有的一个PDF放在这儿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坑人的,百度有的一个PDF放在这儿骗人

不知道是不是百度的忘记了,算了当我没说。对您没帮助就算了。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封装 导进去

网友:
骗人的,百度上的东西!

网友:
这file:///C:\Users\l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69259501\QQ\WinTemp\RichOle\Z2H17]@{4VOR]Z)7YC(0VH8.png样做在铺铜的file:///C:\Users\l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69259501\QQ\WinTemp\RichOle\Z2H17]@{4VOR]Z)7YC(0VH8.png时候周边会有一圈铜出来,这个改如何去掉啊

网友:
从别人的板子上扣一个下来

网友:
就是一个贴片焊盘,开窗开大,就是阻焊要大点,知道代表的线路板上的东西就好了,对应什么层

网友:
放置顶层和底层贴片焊盘,开窗开大就可以了

网友:
的确贵了点,我总结才10个,花4个买了附件。
好穷啊。!!!

网友:
如何放不是问题都是软件操作问题
放在哪里是个技巧,须注意在Mark点标记周围,必须有一块没有其它电路特征或标记的空旷面积,,

网友:
没有pdf,不买附件,也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