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路信号引出一个分支,并添加一个测试点,那么该分支上有电流吗?

楼主:
有人说电流会流过去,又流回来。我认为既然该支路上没有负载,不构成一个通路,也就没有电流存在了。. n2 ~; ?# j1 i  N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我觉得没有,电流只有流动了才有啊。放那没有 吧,不然外面卖的干电池咋办?

网友:
你说的对,没有通路,电流自然不存在

网友:
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对干电池来说,确实没有。
偶极子天线(半波天线)上就有电流。
广播电台的天线往往是一座铁塔,底部与大地绝缘,广播电台的天线里面必有电流,要不你怎么会接收到广播?

网友:
当然没有了,有电流的地方一定是有通路了。不然电流怎么走过去啊。

网友A:
看来,我一直主张重视《电路分析》的学习还远远不够,《电磁学》也需要补课。
楼上各位,你们都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一直主张重视《电路分析》的学习还远远不够,《电磁学》也需要补课。
楼上各位,你们都错了。

怎么说,错在哪里了,给我们讲讲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错在哪里了,给我们讲讲课。

按说,工科必须讲《普通物理》,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知识。也许现在把该课程精简了?

从电磁场角度讲可能各位不易接受,那就从:电路“角度”说(这样不够准确)。
原文是“如果一路信号引出一个分支,并添加一个测试点”。那么,这个“测试点”对信号的另一端(如果是单端信号,另一端是地;如果是差动信号,另一端是差动的另一条线)总有电容吧?两个导体之间总存在电容。
说“信号”,必是交流,有一定频率。信号既然是交流信号,该电容中必有交流电流通过,亦即“该支路”中存在电流。
高频情况下,这个电流可能相当大,例如该支路长度恰为四分之一波长时,几乎可以视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说,工科必须讲《普通物理》,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知识。也许现在把该课程精简了?

从电磁场角度讲可能 ...

说实话,刚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没有想太多。脑子里就简单的有如下的画面。

可是,你这么一说,才觉得我们的那种回答确实不够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刚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没有想太多。脑子里就简单的有如下的画面。

可是,你这么一说,才觉 ...

画面倒就是这么一个画面。
对直流来说,图中红色处没有电流,但对交流来说,红色标记处有电流。频率越高这个电流越显著,低频时往往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面倒就是这么一个画面。
对直流来说,图中红色处没有电流,但对交流来说,红色标记处有电流。频率越高 ...

对对,你刚才那么一提,我才意识到我考虑的简单了,不够严谨。这个得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