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程序无法下载,有没有方法解决?

楼主:
ccs5.5,装了好几遍,都是这样的结果,烧程序烧不进去,板子为lauchpadg2553。

网友A:
附件: lunchpad FET DRIVES usb驱动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OK。建议重新安装或者从百度查找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OK。建议重新安装或者从百度查找解决办法。

试了,还是没办法,度娘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了,还是没办法,度娘没办法

不要意思 CCS没有用过,但是你这个应该是驱动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意思 CCS没有用过,但是你这个应该是驱动出现问题了。

嗯嗯

网友B:
这种应该会有说明文档的,你一步步来,应该不会有错的。

网友:
驱动丢了,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会有说明文档的,你一步步来,应该不会有错的。

大神有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
大神有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 lunchpad FET DRIVES usb驱动

住了还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