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读存储器的Verilog程序

楼主:
基于ise14.7 用Nexys3开发板
今天玩了玩只读存储器

源代码如下:

module rom8(

    input wire[2:0]addr,

         output wire[7:0]M

    );

         parameter N=8;//存储单元数据的位数

         parameter N_WORDS=8;//存储数据的个数

         reg[N-1:0]rom[0:N_WORDS-1];//定义了一个N_WORDS个N位的存储器

    parameter data=64'h00C8F9AF64956CD4;

         parameter IXLEFT=N*N_WORDS-1;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i=0;i
                  rom[i]=data[(IXLEFT-N*i)-:N];//功能:从(IXLEFT-N*i)递减取8位 如data[(63-8)-:8]=data[55:48]

         end

         assign M=rom[addr];

endmodule

没有作实际效果演示,就仿真了一下:

添加的仿真代码:

module test;

        // Inputs

        reg [2:0] addr;

        // Outputs

        wire [7:0] M;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rom8 uut (

                .addr(addr),

                .M(M)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addr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20;

                // Add stimulus here

      addr=3'h0;

                #20;

                addr=3'h1;

                #20;

                addr=3'h2;

                #20;

                addr=3'h3;

                #20;

                addr=3'h4;

                #20;

                addr=3'h5;

                #20;

                addr=3'h6;

                #20;

                addr=3'h7;

                #20;

        end

endmodule

拿回来大家一起学习。求大神指教!!!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指教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指教什么呢?

求批评指正完善

网友B:
请教楼主,data[(IXLEFT-N*i)-:N]是什么运算?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data[(IXLEFT-N*i)-:N]是什么运算?
谢谢!

data[(IXLEFT-N*i)-:N];//功能:从(IXLEFT-N*i)递减取8位 如data[(63-8)-:8]=data[55:48]
也可以换成+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IXLEFT-N*i)-:N];//功能:从(IXLEFT-N*i)递减取8位 如data[(63-8)-:8]=data[55:48]
也可以换成+号

这种用法以前没见过,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