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手持机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要做一款手持机,领导让我找一下手持机的方案,工业级的手持机。
我对手持机完全不懂,网上搜了一些,比较简单。
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不知道哪有比较详细的资料或者方案。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首先呢,对自己产品的需求要明确,你这个手持机到底有哪些功能,芯片什么的最后再考虑,只要能满足你的功能需求,性价比高的芯片都行

网友A:
谢谢!功能有照相,SD卡,TF卡,无线通讯,3G,4G模块,USB。
操作系统安卓。我完全新手,大神给推荐一款芯片,或者哪个公司哪个系列的?
领导说什么三星,飞思卡尔,ARM9的我都没用过,也不知道有哪些芯片。

网友:
我现在才搞清除,领导的意思是做一个手持式的身份证读卡器,他想用
工业级的ARM9芯片做。我找了有EP9315,AT91SAM9261,i.MX27。
还有别的公司有工业级的ARM9芯片吗?
领导让我多找几家,对比对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功能有照相,SD卡,TF卡,无线通讯,3G,4G模块,USB。
操作系统安卓。我完全新手,大神给推荐一款芯 ...

然道你们公司是做手机的?如果不是,为何不直接写个APP让客户装手机上用?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第二代身份证验证机具的。

网友:
楼主有什么需求的可以找九鼎创展ARM方案公司的,应该会能帮到你